Altium Designer 21快捷键大全

楼主(2022-06-17):
AD 学习笔记
1. 原理图图纸的设置
1. 双击图纸边缘,进入 properties ,可以对图纸进行设置,依次表格大小,图纸颜色,图纸
大小,方向,标注,以及边缘空白设置。
2. 阵列式粘贴 :
1.ctrl+c 阵列式粘贴 点位置(快捷键 EY)
3. 对齐:
A+
4. 原理图统一标注:
1.T+A+A 先复位再更新(处理顺序,那一页,起始索引 1+打勾, reset all + 更新更改列表)
5. 编译选项:
编译检查: c+o 进入 error reporting 设置下列选项为致命错误
1. 悬浮的网络标号 floating net labels
2. 开路 floating power objects
3. 单端网络 Nets with only one pin
4. 重复的位号 Duplicate part Designators
5. 重复的网络 Duplicate net 特殊情况除外
6. 编译 (C的第一个选项或者右击工程第一个选项) ,根据 Message 检查排除问题
6. 封装库管理器 TG :
可以检查位号错误,添加封装。
7. 高亮:
CTRL+单击鼠标
8.PCB 封装创建
1. 贴片电阻电容(Q 可以改变单位 mil-mm )
2. 放置焊盘——更改层( top layer )——改变SHAPE(焊盘形状)
3. 复制焊盘: ctrl+c 后按住 ctrl+v 拖动复制
4.M 移动:选中原件按 M 移动
5. 丝印是 Top overlay, 焊盘是top layer
6. 原点移动到封装中心 EFC,封装画好后
7.PL 画线
9.PCB 图生成 PCB 库:
DP
10. 安装孔:
取消 plated 非金属化 L 切换 3D
11.3DPCB
1. 放置 3D 原件体模型——绘制 3D 模型——美化
2. 导入 3d 模型——点击放置 3D 原件体—— TAB——右侧 Generic —— path 选择路径
3. 找3D模型
12. 查找元器件
JC
13.PCB 在元器件中导入在矩形框框中 :
TOL 设置成快捷键 ;ctrl+ 单击设置。
14. 快捷键设置 :
工具栏右击 custmomize all 设置
15. 隐藏布线:
NHA
16. 对象类管理器:
DC,这里可以添加 PWR 的类, 并将电源 VCC,GND 添加进成员列表。 返回 PCB,选择右下角的
paneis 里的 PCB,作出可以单独显示电源线。
17. 层叠管理器:
DK,可以添加层后保存。 DSD 板框定义,机械层画板框!
18. 标尺
CTRL+M 画标尺, SHIFT+C 清除标尺
19. 铜皮
正片层:没有铜,划的线是铜 ,信号
负片层:全是铜,画的线没有铜,电源, GND
20. 两个界面的相互配合:
交叉选择:连个界面分别都打开。
设置里面, system 里面的 navigation 里面有交叉选择模式和对象配置(变暗也建议勾选)
21. 导入 CAD 板框结构,
FI 里面的 DXF/DWG, 选中文件路径, 设置比例 mm,1:1, 全选 PCB 层导入机械二层, 点击确
定。

网友:
,看一看,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