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老是爱烧开关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6-17):
开关电源老是爱烧开关管是什么原因?- ]6 V2 w5 w$ F( O+ j

网友:
    软启动电路失效、开关管集成电路板反峰吸收电路失效、正反馈过强都能导致开关电源老是爱烧开关

网友:
    开关管性能不良或功率太小

网友:
    输入的交流电压过高或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