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生产管理流程做到规范化?

楼主(2022-06-17):
如何使生产管理流程做到规范化?

网友:
流程技术的产生就是生产分工所导致的。现代企业不论是否自觉或是不自觉地使用流程概念,实际工作中是一定存在流程的。

网友:
没有标准化就没有规模化,就不可能无限复制的可能性,企业就只能停留在手工状态。

网友:
流程规范化是从管理上提高效率,生产标准化是从技术上扩大产量、保证质量。二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