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不变化数字,74ls47被烧坏

楼主(2022-06-17):
请问一下大佬们 , 仿真成功了,但是焊接的时候数码管亮了没有显示数字不动,然后74LS47就烧了,是什么原因,芯片烧了是因为没加电阻吗?数码管也不显示数字变化,原理图是根据仿真图画的。仿真图和原理图如下

网友:
    74LS47与数码管之间需要串联限流电阻

网友:
    限流电阻的大小需要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