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层可否代替禁止布线层作为板子的外框呢??

楼主(2022-06-17):
    机械层可否代替禁止布线层作为板子的外框呢??
protel99SE 中,我向来都是用禁止布线层来画板子的外框,今日却有一疑问,可否用机械层来画板子的外框呢??

网友:
    一样了,反正都是要切割的,不用害怕啦!

网友:
    当然可以。机械层本来就是板子的外框。

网友:
    当然可以
    机械层原本就是规定PCB的大小,形状的,物理性质。KEEPOUT仅仅是禁止布线的,按标准边框应放在机械层上,如果我想在PCB板中间开框的话,你放禁止布线框是不行的,必须在机械层上放框,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机械层可以完全代替禁止布线层,但使用时最好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