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元器件选型

楼主(2022-06-17):
    变频器元器件选型,例如一台30KW的变频器,IGBT,电容,充电电阻,制动晶体管,整流桥的规格需要怎么确定选定之后,对变频器运行时的各参数有什么影响吗,比如说对150%满载时间的影响。还有就是,IGBT上并联电容是什么目的?

网友:
    IGBT :150A ,电容 4个4700UF ,充电电阻 100W50欧以下(大概)各个变频器选件不同 ,制动晶体管100A ,整流桥 100A

网友:
    IGBT上并联电容是什么目的?
你说的应该是薄膜电容,也叫无感电容,主要是吸收IGBT开关时在主回路中寄生电感上产生的尖峰变压。
选定之后,对变频器运行时的各参数有什么影响吗,比如说对150%满载时间的影响?
首先要求输出电流的规格,没有这个规格是没有办法确定IGBT的。 根据这个规格计算IGBT电流大小。

网友:
    IGBT上的小电容主要是滤波,当然主电容是储备能量的;各个厂家采用的容量大小不同,一般要按额定值的3倍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