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就是一个由晶体管实现的电路开关

楼主(2022-06-17):
IGBT作为晶体管的一种,它不用机械按钮,而是由别的电路来控制的。具体点说,IGBT的简化模型有3个接口,有两个(集电极、发射极)接在强电电路上,还有一个接收控制电信号,叫作门极。给门极一个高电平信号,开关(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就通了;再给低电平信号,开关就断了。

给门级发出控制指令的电路称为控制电路,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计算机”,只不过实际用的“计算机”通常是单片机或者是叫作DSP的微处理器,擅长处理数字信号,比较小巧,甚至对于一些很基本的应用,可能靠一些简单的芯片和电路就可以实现控制,无需编程。

但要注意的是,门级所谓数字信号的电压也需要10到20伏特,所以在控制电路和IGBT之间还需要一个小的“驱动电路”来进行信号的转换。

网友:
IGBT就是一个由晶体管实现的电路开关。当其导通时,可以承受几十到几百安培量级的电流;当其关断时,可以承受几百至几千伏特的电压。

网友:
IGBT的特点可以从其全称中了解一二: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网友:
普通的三极管(BJT)中,控制极需要有持续的电流才能维持导通,而且当主功率电路中的电流较大时,这个电流也必须相应地变得比较大才能支持这样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