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8530B 输入3.2-60V UVC紫外线消毒灯升压恒流芯片 LED路灯

楼主(2022-06-17):
    SL8530B 升压型LED 恒流驱动器
    概述:
    SL8530B 是一款内置60V 功率NMOS高效率、高精度的升压型大功率LED 恒流驱动芯片。
    SL8530B采用固定关断时间的控制方式,关断时间可通过外部电容进行调节,工作频率可根据用户要求而改变。
    SL8530B通过调节外置的电流采样电阻,能控制高亮度LED 灯的驱动电流,使LED 灯亮度达到预期恒定亮度。在EN 端加PWM 信号,还可以进行LED 灯调光。
    SL8530B内部集成了VDD 稳压管,软启动以及过温保护电路,减少外围元件并提高系统可靠性。
    SL8530B 采用ESOP8 封装。散热片内置接SW 脚。
    特点:
    宽输入电压范围:3.6V~60V
    内置60V 功率MOS
    高效率:可高达95%
    最大工作频率:1MHz
    FB 电流采样电压:250mV
    芯片供电欠压保护:3.2V
    关断时间可调
    智能过温保护
    软启动
    内置VDD 稳压管
    应用:
    LED 灯杯
    电池供电的LED 灯串
    平板显示LED 背光
    大功率LED 照明
    原理图:

网友:
    芯片的电压输出范围最低只有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