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可有局部加厚办法?

楼主(2022-06-17):
一款PCB,有局部电路电流很大,有没有局部加厚的工艺?

网友:
    我一般是开窗加锡或加铜片,局部加厚的工艺没见过,看看大佬们怎么说!

楼主:
    怎么加铜片?那铜怎么做呢?

网友:
    在solder层画线或铺铜,制作的时候就没有阻焊油,可以通过焊锡或贴上铜丝之类的进行扩流了

楼主:
    电流很大,可能仅开窗还不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很大,可能仅开窗还不够呢

    需要多大电流啊?开窗加定制铜片都不够嘛?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了,价格有啥要求

楼主:
    价格可以适当高一点,只是是否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