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孔PCB板生产工艺流程是什么?

楼主(2022-06-17):
金属半孔(槽)是指一钻孔经孔化后再进行二钻、外形工艺,最终保留金属化孔(槽)一半,即板边金属化孔切一半。在PCB行业中也叫邮票孔,是可以直接将孔边与主边进行焊接的,以节省连接器和空间,常在信号电路里经常出现。那么,半孔PCB板生产工艺流程是什么?

半孔PCB板生产工艺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1、外层线路设计;

2、基板图形电镀铜;

3、基板图形电镀锡;

4、半孔处理;

5、退膜;

6、蚀刻。

工艺解读:

(1)如何控制好板边半金属化孔成型后的产品质量,如孔壁铜刺翘起、残留等,一直是加工过程中的一个难点问题。

(2)对于这类板边有整排半金属化孔的PCB,其特点是孔径比较小,大多用于母板的子板,通过这些孔与母板以及元器件的引脚焊接在一起。如果这些半金属化孔内残留有铜刺,在厂家进行焊接的时候,将导致焊脚不牢、虚焊,严重的会造成两引脚之间桥接短路。

网友:
    就说邮票孔就行了,半孔还把人唬住了

网友(点评):
邮票孔.......是異形板連板分離用的. 還是叫電鍍半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