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超过150摄氏度的集成电路怎么仿真,用什么软件,TCAD可以吗?

楼主(2022-06-17):
超过150摄氏度的集成电路怎么仿真,用什么软件,TCAD可以吗?

网友:
器件级仿真用TCAD。电路级仿真用HSPICE.
你的问题是集成电路,因此需要用HSPICE.
前提是相关器件的模型包含你所需要关心的温度范围。
一般器件的模型只到125度,器件模型中的温度超过部分的数据需要重新做的。
工程实践中,如果拿不到准确的模型,超温部分模型采用外插进行仿真,然后对电路进行实际测量进行修正。

网友:
是特种器件吧。
如果仿半导体器件(工艺仿真),可以用TCAD
如果仿电路,直接用SPICE仿,不过给你的模型可能不支持到150,所以你要扩展应用,并保留足够的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