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中三极管和mos管的选择问题?

楼主(2022-06-17):
首先是两者的区别,三极管是电流控制,mos是电压控制,我理解的buck电路就是用pwm信号来控制电路导通的时间来起到降压的效果。应该是mos管更合适吧,可是我发现也有用三极管的,那么用不同的开关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网友:
mos导通电压低,控制方便(电压驱动),功耗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