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芯片用5V电源可以直接用3.3V的晶振吗?

楼主(2022-06-17):
cpld芯片用5V电源可以直接用3.3V的晶振吗?

网友:
一般表贴晶振5V和3.3V可以通用,因为内部集成有稳压。不带电压调频功能的话,频率没啥差别。带电压调频功能的话,5V电源的中心值可能是2.5V,3.3V电源的一般是1.5或者1.65V。可以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