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光纤电缆比同轴电缆好?

楼主(2022-06-17):
    为什么光纤电缆比同轴电缆好?

网友:
    因为光信号完全不受电磁干扰,而且光在光纤里面是全反射,损失很小。

网友:
    同轴电缆里面的是电磁信号,虽然受电磁干扰很小,但是应该还是有的,同轴电缆目前并不是超导的,有能量损失。

网友:
    同轴电缆里面有铜,容易被人偷而受到破坏。

网友:
    看看大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