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点manually不出现placement界面?

楼主(2022-06-17):
allegro中点manually不出现placement界面?

网友:
应该是安装过程有问题,比如杀毒软件,建议重装

网友:
在sbp data 里面找到PCB ENV文件夹里面有个geo的后缀文件打开找到PLC MUNUALLY这个删除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
告诉你一个关于allegro各种菜单不显示或异常的的终极解决办法:菜单view——》reset UI to cadence default 再重启allegro 就好了!

网友(点评):
問題用到舊版menu,就沒了.............那只是視窗亂了,回復好用而已.

网友:
    重装修复。

    有时间可以需要完全卸载才行,祝早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