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es绘制PCB时,怎样制作mark点?

楼主(2022-06-17):
protel99es绘制PCB时,怎样制作mark点?

网友:
    放置焊盘,改成top层,直径1mm的圆形。外围设置1mm左右的清空区域, 如果需要可以放直径4mm以上的丝印圈,标明位置。

网友:
    画个圆心的铜就可以了啊

网友A:
    3--5mm 的一个焊盘外面画一圈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mm 的一个焊盘外面画一圈铜皮

    mark点周围是没有绿油,圈铜皮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mark点周围是没有绿油,圈铜皮可以吗?

这样也是可以的

网友:
PCB的MARK点设计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