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C和手机排线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6-17):
请问FPC和手机排线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排线就没有走线的设计,且所占体积大。

网友:
FPC可以任意设计,粗、细、大、小、拐弯、在线路上加器件,想设计成什么样都可以,集成度很高。

网友:
个人认为FPC可以理解成可自由设计排版的、性能优越的高级的排线。

网友:
FPC是柔性线路板,手机排线是FPC中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