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导出DXF,AUTO CAD打不开求教!!!

楼主(2022-06-17):
    画板好几年第一次遇到 导出的DXF用cad打不开,CAM350导入dxf可以正常显示

楼主:
    看来不好解决啊!

网友A:
    没有完全明白: 导出DXF,CAD打不开?可以确认下具体版本,适当调整版本格式,应该是可以打开的。如果需要完全打开,有些字体,线型等要统一,不然会有些许的不规整,需要手动调整一下。    反过来也是一样,CAD导出的DXF,导入ALLEGRO,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完全明白: 导出DXF,CAD打不开?可以确认下具体版本,适当调整版本格式,应该是可以打开的。如果需要 ...

    16.6 的cadence 导出的dxf还有版本?  用2013 的auto cad 和2014 的都打不开 直接转跳到新建的  drawing 1.dwg  了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CAD卡住了!有时候我的cad打开DXF/DWG文件就是这样,任务管理器结束进程或者重启电脑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6.6 的cadence 导出的dxf还有版本?  用2013 的auto cad 和2014 的都打不开 直接转跳到新建的  drawing  ...

    导出的时候,有个DXF   FORMAT  可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的时候,有个DXF   FORMAT  可以选择

    默认12 的 14 的试了试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CAD卡住了!有时候我的cad打开DXF/DWG文件就是这样,任务管理器结束进程或者重启电脑就好了。

    没有卡住 打开其他的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认12 的 14 的试了试还是不行!

    实在不行不发文件吧,这样没遇到的话,确实只能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有多種解法, 視檔案異常處理, 但我就說最簡單的吧.........

    用GERBER FILES 去轉DXF. 一定成功.

    这个方法,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