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在满足PDN阻抗曲线的情况下,如何计算总电容大小的需求?

楼主(2022-06-17):
在满足PDN阻抗曲线的情况下,如何计算总电容大小的需求?

楼主:
一个电源上加了各种组合的电容,例如总数有30个,但我这边删除10个后做仿真也符合芯片厂家给的阻抗标准,怎么确定实际生产中能否删除这10个电容呢?

网友A:
    仿真步骤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步骤对吗??

    对的,最近才玩仿真,发现摆件对仿真的作用高于电容的个数作用,摆件摆的好,整个曲线阻抗还是比较靠下面的,就是平滑度不行。摆件摆的不好,仿真下来,曲线异常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步骤对吗??

    步骤过程应该是对的,我自己仿的没有删除电容的仿真曲线和芯片原厂给我们仿真的曲线基本一致。后面删除电容后的仿真是我这边自己做的,大神能否指点一二。

楼主:
    现在担心一个问题,负载瞬态抽载不知道这种仿真怎么体现或者仿真阻抗曲线不能体现出来。如果删除电容后,瞬态抽载太大,会不会突然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