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终端电阻是否要选

楼主(2022-06-17):
在设置信号发与收那,DDR未端串了一个上接电阻,要钩选吗?图1 如果不钩选就没有网络可分组。如果钩选了每一个信号对应所有的网表。这种情况下怎么分组。

网友A:
    这个要勾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勾选的

    钩选后,怎么分组。需要答案。谢谢

网友:
    Interface这列是分组,写上分组命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