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4工具栏图标太小设置

楼主(2022-06-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问题相当简单,只是styleXP不能单独该一个地方,所以只有取消styleXP的设置,再按照以下方法进行设置:
1、在桌面点击右键,选择“属性”。
    2、进入外观选项卡,点“高级”。回
    3、在“项目”中选择“图标”,答在“大小”中输入相应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A:
1.Setup==>User Preferenecs Editor
2. Search for preference:  key in   " tbriconsize"   Search
3. Change   " tbriconsize" ==> Value : smallmediumlarge

wux

网友B(2023-12-29):
引用 网友A:
1.Setup==>User Preferenecs Editor
    2. Search for preference:  key in   " tbriconsize"   Search
    3. C ...

你好,没有找到你说的目录呢。

网友:
    楼上写的方法显示不了了。
1.找到cadence目录下的allegro.exe,右键/属性/兼容性  设置。
2.按照图片设置。
    3.env最后一行添加set fontsize = 14

网友(2024-05-14):
    现在公司配了个笔记本做为办公软件,然后就遇到这个问题了,来学习下。

网友(2024-06-28):
    标志一下,说不定用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Setup==>User Preferenecs Editor
2. Search for preference:  key in   " tbriconsize"   Search
3. C ...

牛逼,又学一招,谢谢

    small:

medium:

    large

网友:
    在“项目”中选择“图标”,答在“大小”中输入相应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没有找到你说的目录呢。

    打开设置,在左下角搜索框搜索“tbriconsize”   实际位置在Setup--User Preferenecs--Ui--General一栏--然后next到下一页就是。然后按楼上选择Value的值就好,楼上方法确实好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