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MOS管构成的恒流源问题

楼主(2022-06-20):
PWM是由单片机给出来的,频率20K,经过RC滤波后变为直流,也就是A点的电压为直流电压,

    调试过程中的问题是,我不给PWM,也就是单片机的PWM口直接拉低,输出为零,但此时LED还是亮的,

    然后用示波器测量B点电压为2V,随着我给PWM并控制占空比,B点的电压在2V的基础上慢慢上升,LED也慢慢变亮,但是LED就是关断不了.

    想请教一下。为什么输入给零的时候B点电压不是0V而是2V

网友:
    输入给0时有量A点的电压嘛?

网友:
    为什么不测量Q1源极(R31上端)电压?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C28导至的,可以先拿掉这个电容试下。

网友:
    A点至少对地接个120K电阻,才能基本输入电流平衡,同时失调电压还需要零点调整。

网友:
    参考电路是100PF,所以C28的电容就用错了,100PF和0.1UF差很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