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焊盘之间距离太窄了,怎样才能设置距离大一点?

楼主(2022-06-20):
我三极管的焊盘之间距离太窄了,怎样才能设置距离大一点?

网友:
不要排成一排,

网友:
三极管TO-90的焊盘间距为:2.54mm,通孔0.9mm,焊盘1.8mm。

网友:
不行的话,自己画封装就解决了。

网友:
焊盘画大了,要么就是封装不对。

网友:
把锁定的勾去掉,自己拉远一点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DIP等标准这种器件,只能改小焊盘或使用长焊盘解决,像TO 或是带长管脚的,管脚可以变形的,可以挪动焊盘位置解决。具体要结合实际情况。贴片的基本是固定的。参考手册进行就没有问题。
挪动的,参考一下早期收音机或电视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