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材料压屏后手指偏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6-20):
FPC材料压屏后手指偏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
FPC因为压接头温度高会受热会涨,所以压完会偏位。

网友:
fpc的acf手指需要做适当内缩。

网友(2022-08-25):
    跟bonding工艺(温度、压力、压强、接触面积)有关,跟ACF特性有关,跟FPC的金手指相关性极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