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版本打开高版本器件无法挪动

楼主(2022-06-20):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AD低版本打开高版本的,器件无法选中,只能看,走线可以。现在发现的至少是AD15或以下打开AD20以上(但是有的又可以),不知道是不是软件设置的问题,还是BUG?

网友A:
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网友B:
    通过 查找相似器件,选择一下,然后挪动一些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 查找相似器件,选择一下,然后挪动一些即可

    任何器件都无法选中,没法用查找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任何器件都无法选中,没法用查找的

编辑菜单那里的选择也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辑菜单那里的选择也不行么?

    不行,只能高亮,但是无法选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只能高亮,但是无法选中

    方便将文件发我看看么?我这边看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fox_gale@sohu.com

网友C(2023-03-27):
    用高版本另存为asc格式,再用低版本打开就没问题了。

网友:
    可以的呀,我AD14.2.3打开AD22\AD23的版本都可以选择移动

网友:
    是不是器件都锁定了?

网友(2023-07-31):
引用 网友C:
用高版本另存为asc格式,再用低版本打开就没问题了。

    大神!学习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