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控仪器项目,单片机温度测量控制系统程序仿真 可调上下限

楼主(2022-06-20):
综合运用测控仪器设计相关章节基础知识,设计一套温度测量控制装置。

2.思路分析
设计单片机(AT89C52)最小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对温度传感器DS18B20的读写操作,实现温度测量功能和实时显示功能,并通过设计外部电路使系统具备温度上下限设置、对超过(低于)设置温度值的状态进行报警和相应控制操作。
3.系统功能
  (1)采集温度,并通过LED数码管显示当前温度。LED数码管显示温度格式为四位,精确度可达±0.1℃。例如:27℃显示为27.0。
(2)通过按键可自由设定温度的上下限,并能在LED数码管显示设定的温度上下限值。
(3)通过控制三极管的导通与否来控制继电器的通断,继而控制外部加热(电烙铁升温)和制冷(电风扇降温)装置,使环境温度保持在设定温度范围内。
(4)具有温度报警装置。当温度高于上限值,红灯亮起;或者低于下限值,黄灯亮起,并发出报警声。

4.protues原理图:

仿真原理图如下: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include<reg52.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bit DQ=P3^0;
  • sbit en=P1^0;
  • sbit add=P1^1;      //加1
  • sbit jian=P1^2;      //减1
  • sbit wARM=P1^5;      //加热
  • sbit cool=P1^7;      //制冷
  • uchar code smg_du[]={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共阳极
  • uchar code smg_we[]={0x08,0x04,0x02,0x01};
  • uchar uflag,max=35,min=20,k;
  • uint value,b_value;
  • /***  小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int i)
  • {
  • while(i--);
  • }
  •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_ms(uint z)
  • {
  • uint x,y;
  • for(x=z;x>0;x--)
  • for(y=110;y>0;y--);
  • }
  •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
  • void init_ds18b20()
  • {
  • uchar presence;
  • DQ=0;
  • delay(60);
  • DQ=1;
  • delay(5);
  • presence=DQ;
  • delay(20);
  • }
  • /***  写入一个字节  ***/
  • void write_ds18b20(uchar value)
  • {
  • uchar i;
  • for(i=0;i<8;i++)
  • {
  • DQ=0;
  • DQ=value&0x01;
  • delay(5);
  • DQ=1;
  • value>>=1;
  • }
  • delay(4);
  • }
  • /***  读出一个字节函数 ***/
  • uchar read_ds18b20()
  • {
  • uchar j,val;
  • for(j=0;j<8;j++)
  • {
  • DQ=0;
  • val>>=1;          //读数先读最低位,故右移
  • DQ=1;
  • if(DQ)
  • val|=0x80;
  • delay(4);
  • }
  • return val;
  • }
  • /***  读温度函数  ***/
  • uint read_temperature()
  • {
  • uchar a,a0,flag;
  • uint b;
  • uint temp;
  • init_ds18b20();                //开始转化数据
  • write_ds18b20(0xcc);
  • write_ds18b20(0x44);
  • delay(300);
  • init_ds18b20();      //每操作一次都初始化并且至少有一条ROM指令
  • write_ds18b20(0xcc);
  • write_ds18b20(0xbe);          //读数据允许
  • a=read_ds18b20();          //低8位
  • a0=read_ds18b20();            //高8位
  • flag=a0&0xf8;
  • b=a0*256+a;
  • if(flag==0xf8)
  • {
  • uflag=0;
  • temp=(~b+1)*0.625; // 负数取反再加1
  • }
  • else
  • {
  • uflag=1;
  • temp=b*0.625;
  • }
  • return temp;
  • }
  • /***    显示当前温度  ***/
  • void display()
  • {
  • uchar i;
  • value=read_temperature();
  • b_value=value/10;            //实时温度
  • if(uflag==1)
  • {
  • for(i=0;i<4;i++)
  • {
  • P2=smg_we;
  • delay(10);
  • switch(i)
  • {
  • case 00=smg_du[value/1000];break;
  • case 10=smg_du[value%1000/100];break;
  • case 20=smg_du[value%100/10]&0x7f;break;
  • case 3:P0=smg_du[value%10];break;
  • default: break;
  • }
  • delay(950);
  • }
  • }
  • else
  • {
  • for(i=0;i<4;i++)
  • {
  • P2=smg_we;
  • delay(10);
  • switch(i)
  • {
  • case 0:P0=smg_du[10];break;            //写“-”号
  • case 1:P0=smg_du[value%1000/100];break;
  • case 2:P0=smg_du[value%100/10]&0x7f;break;
  • case 3:P0=smg_du[value%10];break;
  • default: break;
  • }
  • delay(950);
  • }
  • }
  • if(b_value>max)    cool=0;      //降温
  • else cool=1;
  • if(b_value<min)    warm=0;      //加热
  • else warm=1;
  • }
  • /***  按键处理  ***/
  • void keyscan()
  • {
  • en=1;
  • if(en==0)
  • {
  • delay_ms(6);        //5~10ms
  • if(en==0)
  • {
  • k++;
  • if(k==3) k=0;
  • while(!en);
  • }
  • }
  • }
  • /***  调节上下限时的显示  ***/
  • void con_display(uchar dat)
  • {
  • uchar i;
  • for(i=2;i<4;i++)
  • {
  • P2=smg_we;
  • delay(10);
  • switch(i)
  • {
  • case 2:P0=smg_du[dat/10];break;
  • case 3:P0=smg_du[dat%10];break;
  • default: break;
  • }
  • delay(950);
  • }
  • }
  • /***  加热与降温  ***/
  • void control()
  • {
  • if(k==1)                           //控制MAX
  • {
  • con_display(max);
  • add=1;                  //+1
  • if(add==0)
  • {
  • delay_ms(6);    //5~10ms
  • if(add==0)
  • {
  • max++;
  • while(!add);
  • }
  • }
  • jian=1;                  //-1
  • if(jian==0)
  • {
  • delay_ms(6);    //5~10ms
  • if(jian==0)
  • {
  • max--;
  • while(!jian);
  • }
  • }
  • }
  • if(k==2)                               //控制MIN
  • {
  • con_display(min);
  • add=1;                  //+1
  • if(add==0)
  • {
  • delay_ms(6);          //5~10ms
  • if(add==0)
  • {
  • min++;
  • while(!add);
  • }
  • }
  • jian=1;                  //-1
  • if(jian==0)
  • {
  • delay_ms(6);    //5~10ms
  • if(jian==0)
  • {
  • min--;
  • while(!jian);
  • }
  • }
  • }
  • }
  • /***  主函数  ***/
  • void main()
  • {
  • while(1)
  • {
  • keyscan();
  • if(k==0)
  • display();            //显示当前温度
  • else control();            //控制时显示
  • }
  • }

网友:
为什么我做的仿真 超温了也不报警是怎么回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