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EMC 损失你需要知道的

楼主(2022-06-20):
磁兼容损耗与复合渗透率: µ’ 对 µ”生活和电子的现实是,一切都有损失。关键是要了解你的损失是什么,以及你如何才能尽可能地控制它们。

图1。电磁铁芯制造商通常为用于生产电磁元件铁芯的材料指定两个重要值: μ’和 μ”
µ' 表示材料的感抗,并显示最适合用作电感器的频率范围。在这个图像中,μ’是蓝线。
µ” 表示材料的损耗(电阻率) ,其中该部分最好用作电阻器(用粉红线表示)。
同一个分量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滤波,两种方式都与频率有关。在交叉频率以下,它可以用作低损耗电感,其阻抗通过 LC 滤波器中的电容将电流转向地面。在交叉频率之上,它可以作为一个有损电阻,用来将高频电流转换成热量,从而消除它们。
不同频率的最佳材料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频率响应。在这里,我们为你提供了指导方针,什么材料最适合什么频率。请记住,这只是一个基于典型情况的指南; 与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总有例外。

图2. 不同材料在不同频率下的性能
  •
    铁粉(Fe) : 通常用于较低频率的噪声衰减,因为它在200kHz 至4MHz 频率之间具有最高的核心损耗。(黑色显示)
  • 锰锌(MnZn) : 通常用于3MHz 和60MHz 之间的频率

  • 镍锌: (镍锌) : 通常用于频率在20兆赫至2千兆赫之间,因为它在更高的频率非常电阻。(灰色显示)

插入损耗计算介绍 EMC 的一个重要参数,即插入损耗。插入损耗定义为通过将组件插入信号路径而损失的能量(功率)。它高度依赖于路径长度和芯材等因素。信号强度的降低也称为衰减,它与传导路径的长度成正比。如果你喜欢执行长的数学方程式,你会喜欢下一部分。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可能会更喜欢它!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些技巧和窍门可以帮助你节省花在数学方程和使用我们的一些模型上的时间和精力。

图3插入损耗的计算公式如图3所示,系统衰减(A)和阻抗(ZF)的详细计算确定了组件在特定衰减范围内需要多少时间。由于构件的寄生特性,使得数学计算变得非常困难和费时。
计算系统阻抗和使用诺模图如果你有时间,并且愿意接受数学挑战,请随意使用上面的公式。但是,如果您想要一种更简单的方法,我们将向您介绍如何使用这个列线图。

图4。用于确定必要的滤波器阻抗的诺模图让我们首先看一下应用程序概述表。它除了假定的实际系统阻抗外,还提供了一系列可能的应用程序,从而为您提供了该应用程序的整个系统阻抗的概念。

图5。根据应用程序确定假定的实际系统阻抗的图例如何知道使用哪种类型的应用程序?首先,您可以查看示意图或黑板。在图6中,可以看到地平面、电源电压线和数据信号线。
如果从板子的底部看不出来,你可以看看板子的顶部。快速一瞥,你应该能够识别连接器,电源插头和电源线。
一旦您了解了应用程序,您将能够回过头来查看应用程序概览表,以找到使用列线图所需的假定的实际系统阻抗。

图6. 黑板上显示的不同应用程序类型请记住,这些系统阻抗值是近似值,而不是一切的精确表示。但正如你将看到的,对于我们的目的,近似工作得很好,实际上节省了我们很多时间。最重要的是,它们使我们不必进行那些痛苦的计算!
应用我们所学到的让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示例来应用我们所讨论的内容。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在一个实验室中进行了 EMI 测试,结果为阴性。我们的董事会没有通过测试,因此我们没有正确的认证,在市场上发布我们的产品。为了一个成功的产品发布,我们..。

  • 在125兆赫需要12分贝的衰减
  • 要知道问题出在电缆上

  • 知道电源端口有10Ω 的阻抗
首先,我们要测试一下我们的数学能力。你可以在滤波公式(ZF)中看到,我们可以插入这些值,结果是一个59.6欧姆的滤波器阻抗。然后,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你可以用衰减公式(A)再次检查你的工作。结果是11.99分贝。

图7。示例问题的计算让我们应用相同的场景,但这次使用列线图。我们不用做任何复杂的数学方程就能很快得出同样的结论。
请记住,频率是阻抗方程的一部分。因此,在使用列线图时不必使用频率。你知道你需要12分贝的衰减(就像以前一样) ,你知道它是一个电力电缆(这意味着它有一个大约10欧姆的阻抗,根据我们的应用概览表)。

图8. 显示示例问题结果的诺姆图只需按照黑色实线的供应电压应用,直到它达到12分贝。在那里,你会得到60欧姆阻抗的结果ーー这是我们已经确定的要求。
无论是诺模图还是冗长的数学计算,结果都是一样的。诺模图使这个过程有点快,并提供在 Würth Elektronik 目录为您的方便。无论您选择使用哪种方法,您现在都知道如何轻松计算 EMC 中的插入损失!

网友:
详细的好东西。学习学习Thanks♪(・ω・)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