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ROTEL99SE仿真为什么只能用SIM元件库

楼主(2022-06-20):
听说protel99SE仿真为什么只能用SIM元件库,教程上说的,这是真的吗,那这样仿真功能还行吗?最近要做PWM仿真

网友:
protel自带的sim库里面的元件含有元件的仿真参数,现在任何的电路仿真软件基本都是基于spice内核的,不论是Hspice还是Pspice,由于计算机在仿真的时候需要电路中元件的具体型号或者各种参数,所以必须使用自带的sim库,我们自己画的库,只是形状上很接近元件,但是不含有元件的参数,所以不能用来仿真。如果做仿真的话,可以用Multisim或者Hspice和PSpice,功能都是十分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