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mum solder mask silver这个规则什么意思?

楼主(2022-06-20):
    网上看到有人说叫做最小阻焊层裂口,这个silver或者裂口,怎么理解?

网友A:
    可以到design--rule下面把minimum solder mask sliver这个规则的勾给去掉。这个属于阻焊规则,一般不用这个规则,对你板子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到design--rule下面把minimum solder mask sliver这个规则的勾给去掉。这个属于阻焊规则,一般不用这个 ...

    怎么取消规则我也知道啊。
但是想了解这个规则的意思。是说最小的阻焊覆盖物的宽度吗?

网友:
    Minimum Solder Mask Sliver的错误是阻焊层的间距检查出错。其实也就是图片所示的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