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仿真中比较准的设置频率问题

楼主(2022-06-20):
    最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问题,怎么也想不明白,只好把问题扒过来请教大家了。
    最近在用CST仿真一个0.4G-2.5G的天线,仿真时候选择频率范围比较宽和窄的时候的结果,S11差的挺多的,请问哪个会比较准一点?比如两次仿真了0.4G-1G和0.4G-2G,在05G左右的S11可以相差5db左右。

网友A:
    根据多年的经验,带宽设定为0---最高频点的1.3倍.当然,最终结果还是实测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多年的经验,带宽设定为0---最高频点的1.3倍.当然,最终结果还是实测为准.

0-1.3Fmax适应于时域求解器的任何天线仿真吗?另外,如果是毫米波窄带天线,CST的时域求解器和HFSS有限元的仿真结果哪一个和实际加工的性能更符合呢,谢谢

网友:
    任何天线我不敢说。天线形式不一样,和实际加工符合程度如何,这要长时间总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