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_JTAG接口的封装?

楼主(2022-06-20):
请问谁有cpld_JTAG接口的封装???(用的cpld是ALTERA 公司的emp7032ae)

网友:
CPLD的JTAG是标准的,你在网上搜一下就找到了至于封装,我是自己画的,是引脚间距是100mil,引脚大小是HOLE SIZE 35mil,62mil

网友:
ALTERA的有标准的接口,到网上下一个下来看看,至于封装,一般都是自己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网友:
想看一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