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切换层面的skill

楼主(2022-06-20):
以下源码是可以按空格快速按顺序切换单个层面的skill,我想要在走线命令下运行这个skill,请问大神们我应该如何修改源码

axlSetAlias("EDA_switch_up" "EDA365_SwitchLayer nil")
axlSetAlias("EDA_switch_down" "EDA365_SwitchLayer")

axlCmdRegister( "EDA365_SwitchLayer" 'EDA365_SwitchLayer ?cmdType "interactive")
defun( EDA365_SwitchLayer (@optional (prev nil))
prog((lEtchLayer sCurLayerName iNextLayerNo sNextLayer)
        lEtchLayer = setof(layer axlGetParam("paramLayerGroup:ETCH")->groupMembers nequal(axlDBGetLayerType(strcat("ETCH/" layer)) "PLANE"))
        sCurLayerName = cadr(parseString(axlGetActiveLayer() "/"))
        if( member(sCurLayerName lEtchLayer) then
                if(prev then
                        iNextLayerNo = length(lEtchLayer) - length(member(sCurLayerName lEtchLayer))
                        when(iNextLayerNo < 1 iNextLayerNo = length(lEtchLayer))
                else
                        iNextLayerNo = length(lEtchLayer) - length(member(sCurLayerName lEtchLayer)) + 2
                        when(iNextLayerNo > length(lEtchLayer) iNextLayerNo = 1)
                )
        else
                iNextLayerNo = 1
        )

        sNextLayer = nthelem(iNextLayerNo lEtchLayer)
        axlMsgPut("Current Layer:%L" sNextLayer)
        axlVisibleDesign(nil)
    axlVisibleLayer( strcat("ETCH/" sNextLayer) t )
        axlVisibleLayer( strcat("PIN/" sNextLayer) t )
        axlVisibleLayer( strcat("VIA CLASS/" sNextLayer) t )
        axlVisibleLayer( strcat("DRC ERROR CLASS/" sNextLayer) t )
    axlVisibleLayer( "BOARD GEOMETRY/OUTLINE" t )
        axlSetActiveLayer(strcat("ETCH/" sNextLayer))
        axlUIWRedraw(nil)
)
)

网友:
    请教群里的大神帮忙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公众号有发过,全能切换 。。任意模式都可以 !然后上下切层快捷键是  键盘m旁边的 < 和。>  ,关注公众 ...

    公众号的skill是加密的,请问有源码吗,本人skill小白,最近也在学习写skill

楼主:
引用 楼主:
    公众号的skill是加密的,请问有源码吗,本人skill小白,最近也在学习写skill

楼主:
    公众那个文章底部,有赞赏选项,设置的赞赏自动回复,源码链接自动回复。。。  &nbsp ...

    好的,谢谢

网友:
    果然多逛逛论坛有好处,突然就找到了这个功能的skill

楼主:
    把defun()函数换成procedure()就可以在任何模式下,快速换层了

网友B(2025-07-09):
引用 楼主:
    把defun()函数换成procedure()就可以在任何模式下,快速换层了

    我的17.4版本的,改成后skill运行不了呀,你用的也是Allegro17.4版本的?你的是怎么改的呀?可以再发一份完整的skill出来不

楼主(2025-08-22):
    可关注gzh Skill技术分享 获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17.4版本的,改成后skill运行不了呀,你用的也是Allegro17.4版本的?你的是怎么改的呀?可以再发一份 ...

    把interactive改成general才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