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RC电路的作用

楼主(2022-06-20):
变压器初级并联了一个RC电路,我查了好多资料没确定此RC电路的作用,还有怎么计算此RC值,还有里面的SCR3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请大神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可能是防开关浪涌击穿可控硅吧

网友:
    双向可控硅具有两个方向轮流导通、关断的特性。双向可控硅实质上是两个反并联的单向可控硅,是由NPNPN五层半导体形成四个PN结构成、有三个电极的半导体器件。由于主电极的构造是对称的(都从N层引出),所以它的电极不像单向可控硅那样分别叫阳极和阴极,而是把与控制极相近的叫做第一电极A1,另一个叫做第二电极A2。双向可控硅的主要缺点是承受电压上升率的能力较低。这是因为双向可控硅在一个方向导通结束时,硅片在各层中的载流子还没有回到截止状态的位置,必须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双向可控硅元件主要用于交流控制电路,如温度控制、灯光控制、防爆交流开关以及直流电机调速和换向等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