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050,小电压控制大电压的问题。总是关不断

楼主(2022-06-20):
    单片机IO输出电平(0-3.3)控制8050的通断,从而控制12v的有无,控制设备供电,现在问题是关不断。自己觉得是三极管的状态没有调整正确(Rc电阻),麻烦大家给指导一下。

网友:
    原理图放上来

网友:
    管不断有时也与什么负载有关,比如电机类感性负载的干扰,电路的抗干扰能力差
需要优化电路参数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你先去把MOS管和三极管搞明白了,在说你的问题。提示如下:
    MOS:是电压控制
    三极管:电流控制,需要电流达到三极管饱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