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场效应管有什么产品特点?

楼主(2022-06-20):
mos场效应管有什么产品特点?

网友:
MOS场效应晶体管通常简称为场效应管,是一种应用场效应原理工作的半导体器件,和普通双极型晶体管相比拟,场效应管具有输入阻抗高、噪声低、动态范围大、功耗小、易于集成等特性

网友:
mos管很多型号。不同型号有不同的特点。功率,耐压值,最大电流。n沟道p沟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