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合集] 42个电磁兼容常见问题汇总

楼主(2022-06-20):
1、 电磁兼容研究的目的:为了消除或降低自然的和认为的电磁干扰,减少其危害,提高设备或系统的抗电磁干扰能力,保证设备或系统的电磁兼容性。
2、 电磁污染的有:射频辐射、核电磁脉冲、静电干扰等对人身健康的危害对设备或系统的破坏及其安全性和可靠性的影响。
3、 电磁频谱管理机构是?由专门的机构来加以管理,我国则由中国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分配和协调无线电频段。
4、 抑制电磁干扰的基本措施:屏蔽、滤波、接地及合理布局。
5、 电磁脉冲信号的特征:电磁脉冲是十分严重的电磁干扰源,其频谱覆盖范围很宽、场强很大、作用范围很广,天线、输电线、电缆及各种屏蔽壳体等都会被其感应产生强大的脉冲射频电流。
6、 构成一个有效无线的条件:A、对于双极/单极天线,要构成一个有效天线,需要两个电极或一个电极和地平面,当每个电极的长度为1/4波长时,天线效果最好B、对于回路天线,应当减少回路的面积,或使其部门回路的作用相互抵消C、对于缝隙天线,应减少缝隙的最大尺寸,或采用波导结构,以减少低于其截止频率的辐射。
7、 空间辐射电磁波对电路的干扰方式:天线耦合、导线感应耦合、闭合回路耦合。
8、 电场屏蔽的功能:消除或抑制电场或交变电场与干扰电路的电耦合。
9、 实现电场屏蔽的基本条件:有完整的屏蔽体,并且屏蔽体良好接地。
10、 消除或抑制电场干扰的条件有何不同:A消除电场干扰条件:完整的接地良好的屏蔽导体B抑制电场:不完整的接地良好的屏蔽导体。
11、 抑制交变电场干扰常见措施:采用接地良好的良导体尽量包围被保护电路实现电场屏蔽。
12、 提高磁场屏蔽效果的主要措施:A高磁导率的材料B增加厚度蔽体C避免开孔、缝隙D采用双层屏蔽结构。
13、 滤波器的主要功能是:限制接收装置的频带,使得在不影响有用信号的前提下抑制无用信号。
14、 滤波器常见的分类方法:A按照滤波器的能量损耗特性分类B在电路中的位置个作用C电路中是否包含有源器件D频率特性。
15、 电源线滤波器安装应注意的问题:A滤波器的安装位置B输入和输出引线的隔离D滤波器的接地。
16、 画出电容的实际模型:
17、 画出三种以上低通滤波器和其他基本电路结构:
18、 接地:是指设备或系统与“大地”相连接。
19、 接地的目的:A建立与大地相连的低阻抗通路,使雷击电流、静电放电电流等从接地通路直接流入大地,而不致影响设备或系统的正常工作及人身安全B建立设备外壳与附近金属导体之间的低阻抗通路,当设备中存在漏电流时 不至于危及人身安全C设备与系统的各部分都连接到一个公共点或等位面,以便有一个公共的参与电位,消除两个悬浮电路之间可能存在的干扰电压D将屏蔽体接地,使屏蔽发挥作用E将滤波器接地,使滤波器能起抑制共模干扰的作用F抑制电路极上的信号电路接到地平面,以提供一个信号返回通路G汽车、飞机上的非重要电路接车体或机体的金属外壳,以提供一个电流返回通路。
20、 干扰控制接地的方法:浮地、单点接地、多点接地、以及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派生出来的混合接地。
21、 根据图概念,指明接地方法:A、单点接地、B、多点节点、C、混合接地。
22、 根据图概念,接地功能分析:A当频率在1MHZ以下或地线长度小于120时,可采用单点接地方式,以防止辐射,并降低阻抗,根据连线方式分为独立地线的并联单点连接和共用地线的串联单点接地,后者因为需很多地线,故连线复杂B多点接地地线较短故适用高频情况,但因多点接地造成回路干扰,对较低频率产生不良影响C混合接地能同时满足短路和开路。
23、 屏蔽电缆的屏蔽层哪几种接地方式个接地位置,可画出示意图:
24、 常用降低低阻抗的方法:A尽量缩短地回路的长度B地线精良加宽C各单元电路信号地采用多点接地方式,就近接地。
25、 在电网和电路中,为什么会经常出现瞬态骚扰:A雷电B开关操作C运行故障
26、 电网中经常会产生哪些传导骚扰:主要有电源中断、频率偏移、电压跌落、浪涌,电压噪声、谐波、瞬。
27、 浪涌的特征:对于持续时间大于8.4MS的瞬变电压 。
28、 开关断开操作中瞬态骚扰是如何形成的:开关的触点在断开和闭合过程中产生电弧,在电路和空间中产生电磁骚扰,并对接到同一电网中或附近的其他设备产生干扰。A开关控制电路中存在感性负载B感性负载在开关断开后,会在开关两端产生极高的电压差C在一定空气湿度条件下,具备极大电压差的开关两端间会产生击穿放电现象随着开关打开,触点间距离不断增大,所需的击穿电压不断增高,直至无法击穿。
29、 开关操作瞬态骚扰的抑制方法:A在负载两端反向并联二极管B反向并联二极管并串入电阻。
30、 机电装置产生电磁骚扰的原因:由于电动机换向时产生的电弧而形成的,或在高频/瞬态电压作用下回产生骚扰。
31、 机电能量产生的电磁骚扰抑制方法:A从有刷与换向片接触不良或机械振动明显时,电弧放电严里,为了减少骚扰,应使电刷与换向片保持可靠接触,开合正常,选用优质电刷,使换向器表面光洁,保持适当压力,为了抑制电弧,在电动机的换向片间并联电容或电阻B抑制骚扰传播的路径,并联电容,提供一条低阻抗通路,使骚扰电流旁路掉,并抑制产生的尖峰电压 。
32、 抑制浪涌骚扰的常用电器件:电火花隙、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硅瞬变吸收二极管。
33、 控制静电放电的一般策略:A阻止静电荷的生成B阻止放电C控制放电电流路径。
34、 静电放电的基本特殊:静电放电流在0.7~10ns的时间内,峰值会达到几十安,甚会超过100A。
35、 中国强制3C认证所指:A安全认证B、EMC认证C进出口质量认证。
36、 在电子电路设计中,为了尽量降低EMC干扰,在各功能电路的设计时,一般应注意哪些问题:A元器件的选择:考虑元器件结构型式和实际特性 电容、电阻、电感、变压器、集成电路等B电路的设计:1电源、滤波、输入/输出分隔,减少公共阻抗2控制单元、屏障、瞬态骚扰抑制3模拟电路,接地、远离骚扰源、限制工作频率、延缓上升/下降时间。
37、 抑制电路板布局的一般原则:A将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分开B将高频、中频和低频电路分开C有对外信号传输的电路精良靠近连接器一端D连接器置于电路板的一侧。
38、 为什么电力电子装置会产生谐波:整流装置、调速装置、开关电源等。由于电力电子期间的非线性特性,会在电力电子系统中产生谐波电流。
39、 电子系统中电磁骚扰源主要有:1高压隔离开关和断路器操作2雷击及系统短路3局部放电4二次系统中的开关操作5负荷变化和运行故障时电网中产生的电压暂降、中断、不平衡、谐波和频率变化等骚扰6发电机和变压器产生的工频及谐波电场和磁场7输电线路在其周围产生的电场和磁场8自动化设备,无线设备产生的高频传导骚扰哥辐射骚扰9自然现象,如雷击、静电放电、地磁干扰和核电磁脉冲。
40、 对电力系统电磁骚扰的抑制主要采取措施:1对于敷设在高压导线附近的二次电缆,应采取屏蔽措施,在外界磁场较小的情况下,屏蔽层可一点接地,而当外部骚扰严重时,屏蔽层应两端接地2对于多根线缆,课通过合理敷设电缆及选择正确的走向抑制骚扰,如将低电平的信号电缆和高电平电缆分开,二次电缆走向尽可能呈辐射状,以减少它们的耦合。
41、 印制电路板的布线原则一般有哪些?A 电路板的走线要短而粗,线条均匀 B 避免长距离平行走线,适当增加平行线的间距 。
42、 关于一些PCB设计原则的理解 1.在pcb设计时,时钟线为何最短:因为高速数字信号或时钟是强骚扰源,线越长,耦合到其他部分的可能性就越大。2.高频信号为何不能在印制极输入输出元件下走线:在元件下走线会形成与它的客性或感性耦合。3. 为何所有连接器应置于印制板得一侧:连接器往往会成为有效天线部分,将其置于印制电路板的一侧有利于控制连接器间的共模电压。

网友:
    屏蔽、滤波、接地及合理布局可以有效抑制电磁干扰

网友(2022-07-21):
    看看大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