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芯片不工作的原因?

楼主(2022-06-20):
我的主芯片能够刷写程序进去,但是上电就是不工作,晶振起振是正常的,复位电路也正常,芯片的各技术电压都正常,然后输给SRAM的时钟正常是60MHZ,但是现在只有18MHZ,请问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软件确定有没有问题?

网友:
内部部分结构坏了,但是并没有完全坏,导致SRAM的时钟降到只有18MHz,有没有受过摔压什么的?建议换一个吧。

网友:
软件烧录其他的板子上面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在楼主自己的板子上面却不能正常工作。 建议楼主查看一下自己板子上面涉及到SDRAM与主芯片连接的电路,以及系统 boot up 电路; 我怀疑应该是板子硬件boot up电路有异常。

网友:
硬件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IC换元器件找问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