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模块二次过炉出现问题

楼主(2022-06-20):
如图40*40mm通讯模块贴片过炉屏蔽盖翘起,此问题根本原因在哪?是否需要特定的炉温曲线,还是上线前烘烤?因为一盘就100/200所以烘烤烤箱需求太高,或者其他原因?

网友:
    你先烘烤模块看看,炉温一般来说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可以在模块上面压个螺母

网友:
    给上面压个东西

网友(2022-12-12):
    看下是不是屏蔽框来料凸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