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dsp加cpld控制开关?

楼主(2022-06-20):
为什么要用DSPcpld控制开关?

网友:
CPLD和FPGA在使用上基本没有区别,只是工艺不同,有的需要外设存储器来存储控制程序。可实现多种功能,既可做运算,又可做控制。 而DSP主要用做运算处理,一般不用DSP做控制用。 一般FPGA和DSP会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