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芯片和COM芯片分别指什么?具体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6-20):
请问USB芯片和COM芯片分别指什么?具体作用是什么?

网友:
COM是串口的意思。

网友:
估计这些都是电平转换用的吧

网友:
USB芯片是将TTL电平转换为USB电平的通讯转换器件,COM芯片倒是没怎么听说,估计是将单片机的TTL电平转换为电脑可识别为COM端口的器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