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表错误的处理技巧

楼主(2022-06-20):
    请教allegro16.6绘制的原理图输出网表错误但因为是被测试点位。是正常的以后都要这样做的。 报告错误如下:
Checking Electrical Rules
ERROR(ORCAP-1628):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5,main_control  //需要继电器来切换电源+5V的
    ERROR(ORCAP-1628):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0,VDD

    想请教下怎么处理比较好。

网友A:
    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好

谢谢,我在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