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Pad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2-06-20):
麻烦各位大佬指导一下如何只修改单个p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下面*,指定零件編號.

试过了,只要改一个,其它3个都会跟着一起变了

网友:
    继续点那PAD

网友:
    删掉再放一个不行吗?为什么要这样改

网友B:
    如图所示,改好之后update to design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改好之后update to design就可以了

    我试试,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改好之后update to design就可以了

这种操作是给改板的人埋坑,刷新封装要是没有DRC,只能在Gerber比对的时候才能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