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线开窗

楼主(2022-06-21):
    想把高速线露出来,自己手动话soldermask的感觉不规范,而且特别浪费时间。请教各位大佬有没有让高速线开窗快捷规范的办法,谢谢!版本:16.6

网友A:
    用skill,cline2shape,然后就可以自己编辑shape了,外扩,内缩都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kill,cline2shape,然后就可以自己编辑shape了,外扩,内缩都OK的

    有安装包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高速线为啥要开窗?有什么作用?

网友B:
    你高速线开窗   确定还能高速吗

网友(点评):
有時下層地的處理不好, 與電源的地沒切割好, 會給測試的人這印象, 只好加大和地的距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高速线开窗   确定还能高速吗

传输速率有点高,必须开窗保证阻抗的连续性

网友(点评):
阻抗的连续性??應該不是.

网友:
    传输速率有多少?什么信号来的?频率有多少?

网友:
      因为阻焊绿油的介质很杂,会影响微带线的性能;射频板的微带线上要开窗处理,即不要绿油阻焊,实测显示,对射频电路性能有改善效果;理论上是有影响的,徽带线变成了带状线,只是有的影响小忽略掉了,重点关注信号频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安装包分享一下吗?谢谢!

    你在论坛SKILL板块搜索一下吧

楼主:
    高速线有弧形,我就想知道怎么沿着高速线开窗

网友:
    看看别人都是怎么说的,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论坛SKILL板块搜索一下吧

skill的版本有很多嘛,积分有限怕下错了

网友C:
    用自带的Corss Copy就可以搞定了,前提是要打开ToolBox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自带的Corss Copy就可以搞定了,前提是要打开ToolBox

好的,感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