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路中的电流检测

楼主(2022-06-21):
请问各位人士,你们都能想到哪些电流检测的方法,具体介绍一下。

网友:
    用采样电阻,在高端或者低端进行电流采样

网友:
    TI专门的电流检测芯片

网友:
    一般都是采用霍尔电流互感器或者分流片。

网友:
    跨阻放大器,将电流转为电压测量,可以测量小电流。

网友:
    使用霍尔传感器,或者用采样电阻,再送给精密放大器,通常检测的电流需要转换为电压,然后模数转换送给控制芯片。类似的电路图网上挺多的。

网友:
    霍尔传感器在后边就不准确了,电流小的时候还好慢慢变大的时候就偏了,不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