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这个升压电路

楼主(2022-06-21):
准备做一个锂电池4.2V到12V的升压电路

不会设计升压电路,找了个类似升压电路原理图
准备做,老师说这个电路不行,怎么不行也不说理由
老师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既然是使用集成电路,必须仔细阅读该集成电路的datasheet之后才能够说“行”或者“不行”。

网友:
    XL6009的主要参数,400KHz 42V 4A 升压型大功率高效率单片直流电源变换芯片,看看你的要求是行不行。

网友A:
    上网帮你查了一款单节锂电池升压电路,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网帮你查了一款单节锂电池升压电路,你可以参考一下。

    R1和R2用1%误差的电阻,电感封装选大一些的,其他就没有要特殊注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