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EMI大功率MOS管60N10的检测方法

楼主(2022-06-21):
MOS场效应管60N10比较“娇气”。这是因为它的输入电阻很高,而栅极和源极之间的电容很小,很容易被外界电磁场或静电的感应充电,少量的电荷就可以形成一个比较高的电极间电容上的电压,会损坏管子。因此,60N10出厂时将所有引脚扭绞在一起,或装在金属箔内,使G极和S极等电位,以防止静电荷的积累。不使用管子时,所有引线也应短接。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ASEMI大功率MOS管60N10的检测方法。测量时要格外小心,并采取相应的防静电措施。

60N10参数描述
型号:60N10
封装:TO-263
特性:大功率MOS管
电性参数:60A 100V
栅极阈值电压VGS(TH):4V
连续漏极电流(ID):60A
功耗(PD):160W
二极管正向电压(VSD):1.2V
静态漏源导通电阻(RDS(ON)):17mΩ
零栅极电压漏极电流(IDSS):1uA
反向恢复时间(trr):35nS
输出电容(Coss):182.5pF
贮存温度:-55~+175℃
引线数量:3

大功率MOS管60N10的检测方法:
1、准备
测量前,在接触MOSFET管60N10的引脚之前将人体短接到地。最好在手腕上接一根电线与大地相连,使人体与大地保持等电位,再把管脚分开,然后拆掉导线。

2、判断电极
万用表置于R×100档,先确定栅极。如果一个管脚和其他管脚的电阻是无穷大的,证明这个管脚就是栅极G。交换表笔重测量,S-D之间的电阻值应该是几百欧到几千欧,电阻值较小时,黑色表笔接的为D极,红色表笔接S极。

3、检查放大能力(跨导)
将G极置于空中,将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S极,然后用手指触摸G极,针头应有较大偏转。双栅MOS场效应晶体管有两个栅极G1和G2。为了区分它们,可以用手分别触摸G1和G2极,G2极是针向左偏斜较大的极。
目前的MOS管60N10在G-S极之间加了保护二极管,所以平时不用短接各个管脚。

网友:
就说有时候芯片的逻辑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