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IC)的替换原则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2-06-21):
在电子产品开发与维修中,在考虑其成本,或确认一块集成电路损坏后,通常要找一个与原器件的规格、型号一 致的集成块来替换。而要找一个与原器件规格、型号一致的替换件并不容易,因此如何寻找能够替代原品的集 成电路器件,就成了维修的关键。了解集成电路常见故障类型。掌握集成电路替换的原则、方法和注意事项。 可以使维修或替换集成电路事半功倍。
 一、集成电路故障类型 我们可以把每一块集成电路看成带有电源端、输人、输出端,且具有一定功能的组件,而不必深究内部电路结构,只要判明它的电源端并了解其输入、输出之间的逻辑关系正确,便认为它是正常的,否则表明组件有故障。组件故障通常可以分为组件内 部电路故障和组件外部电路故障两类。
1.组件内部电路故障
(1)输入、输出脚脱焊开路。
(2)输人、输出脚与Ucc电源或地线短路。
(3)Ucc电源和地线以外的两个引线之间短路。
(4)组件内部逻辑功能失效。
2.组件外部电路故障
(1)Ucc电源和地线与外部电路节点之间短路。
(2)Ucc电源和地线之外的两节点间短路。
(3)信号开路。
(4)外部元件故障,如电感、电容和电阻等。
3.组件静态参数和静态功能故障 综上所述,组件的故障类型不外乎开路、短路和功能失效三种。大量的实践证明,组件的动态参数(延迟时间、上升边沿时 间、下降边沿时间)失效情况较少,而静态参数、静态功能失效的情况较多。静态参数和静态功能是在直流电压信号和低频信 号下测试的参数与功能。其功能故障一般有以下8种。
(1)组件的功能电流过大、组件发热,使组件功能失效。
(2)组件的输入电流过大,使前级负载加重,将前级信号或电平拉垮。
(3)几个输入端的交叉漏电流过大,引起逻辑功能失效。
(4)输入和输出引脚中有开路或短路,致使功能失效。
(5)组件的频率特性变坏,当工作频率升高时,输出电平的幅度降低(如工作电源电压为5v的组件降为3V),致使功能失效。
(6)组件内部输出管负载特性变坏,低电平升高,大于0.8v(如在1v-2v之间),使逻辑产生错乱。
(7)组件内部驱动管输出电流太小。不能驱动下一级负载.使逻辑出错。
(8)高低电平不符合要求,如低电平大于0.6V,高电平小于2.8V,这样的电平一般被称为危险电平或不可靠电平。具有这样输 出电平的组件应当剔除。需要注意的是.当集电极开路门组件的输出端不加匹配电阻时,也会产生故障电平,但这不是组件有 故障,不应剔除。 以上属于数字集成电路的故障类型。对于其他集成电路(如模拟线路集成电路)则可作为借鉴。

二、替换的原则
1.外形规格及引线排列顺序应相同,尽量选用同型号的集成电路或可以直接代换的其他型号,这样可以不改变设计或原机电路 的引线,有少数集成电路,虽然其型号相同,但还要考虑其外形尺寸。
2.电路的结构及工艺类型应相同 如TTL替换TTL,CMOS替换CMOS.ECL替换ECL等。
3.电路的功能特性应相同 应确保替换的集成电路是好的,否则判断排除故障更费周折。
4.电路的一些主要参数应相同或相近如电源电压、工作频率等

三、替换的方法。 首先要熟悉国内外集成电路的命名方法,查阅有关集成电路数据替换手册.进而决定选取哪一种型号作替代品。通常有以下5种情况:
1.型号字母不同,数字相同。如CD4001、TC4001、SCL4001、HCF4001、CC4001等均为同一功能产品,并且引脚排列等 完全相同,符台替换的基本原则。一般来说,这种情况直接替换。通常可得到满意的替换效果,但也有例外,在没有完全把握 时,需要进一步查阅有关资料加以证实。
2.型号字母相同,数字不同。这种情况一般是同一生产厂家不同系列或改进型产品,替换的可能性很大。
3.型号和字母都不同。这种情况可替换的型号较多,主要是由于各生产厂家互相仿制,只要查有关数据手册的替换表就可查 到。
4.引脚数目不同。这种情况替换看似不太可能,但实际上却是可以的。因为功能相同而引脚不同,引脚多的一般是增加了散热 脚或共地脚。
5.封装不同。这种情况较为多见。如同一功能的产品有金属圆形封装和双列直插封装等。虽然封装不同,但电特性完全相同. 通过加长引脚并套上绝缘套,按引脚功能要求进行连接,便可完成替换。当然,是在实在找不到替代品的情况下才采用这种方 法。

四、替换的注意事项
1.选用同型号的集成电路可以直接代换。
2.更换原机上的集成电路时,不要急躁,也不要乱拔、乱撬集成电路的引脚,根据自己所具备的条件来选择拆卸的方法。
3.在还没有判断外围电路是否有故障,以及未确认集成电路损坏之前,不要轻易更换集成块,否则换上去的集成块有可能再次 报废。
4.有些集成电路,虽然型号中的大部分字符相同但其后缀不同,则引脚排列等可能不同,如M5115与M5115R,二者引脚功能 的排列顺序刚好相反。
5.在选用相同功能但不同型号或不同引脚排列时,还应注意:
(1)尽量选用功能、电气特性相同或相近的集成块。
(2)引脚连接时,应尽量利用原印刷板上的孔位和线路,连线要整齐,信号前后数不要交叉,以免电路产生干扰、短路等故 障。
(3)集成电路的供电电压与集成电路的电源电压典型值应相符合。
(4)集成电路的各信号的输入、输出阻抗要与原电路匹配。

网友:
谢谢大佬,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