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电流探头在电动车窗电流测试的应用

楼主(2022-06-21):
现代汽车对车窗的舒适性和便捷性要求越来越高,电动车窗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汽车的通用配置,所谓电动车窗,就是通过车载电源来驱动玻璃升降器电动机,使升降器上下运动,带动车窗玻璃上下运动的装置,达到车窗自动开闭的目的。电动车窗可使驾驶员或者乘员坐在座位上,利用开关使车门玻璃自动升降,操作简便并有利于行车安全,已经成为各个主机厂车窗设计时的首选。
电动车窗系统由车窗、车窗玻璃升降器、电动机、继电器、开关和ECU等装置组成。其中,玻璃升降器系统是电动车窗的主要部件,根据机械升降机构的不同工作原理,玻璃升降器可分为3种形式:绳轮式、叉臂式和软轴式。
电流测试主要针对电动机
车窗一般使用双向永磁或绕线(绕组串联式)电动机,每车窗安装有一只电动机通过开关控制其电流方向,从而实现车窗的升降。另外,为了防止电动机过载,在电路或电动机内装有一个或多个热敏电路开关,用来控制电流,当车窗玻璃上升到极限位置或由于结冰而使车窗玻璃不能自由移动时,即使操纵控制开关,热敏开关也会自动断路,避免电动机通电时间过长而烧坏。
TBS1000C+TCP2020探头
PRBTEK针对客户实际情况给客户配置了入门级示波器TBS1102C+电流探头TCP2020的方案。客户主要对控制电流进行测试,特别是在开关的时候,启动或者跌落是否在正常范围之内,是否存在过流情况,以此无判定电动车窗的好坏。如果本身电流信号频率不高,100M带宽足够,考虑到本身TBS1000C系列产品的接口问题,配置的TCP2020电流探头能够直接连接使用,而且量程也很适合,客户也能勉强认同。
通过测试发现,入门级TBS1000C系列示波器和TCP2020探头也能看到比较好的效果:
针对电流实际特性,信号频率不是很,选配100M带宽足够,因为示波器的特性,电流探头就比较少,能承受的范围内选择TCP2020探头最好。
系统配置参考

网友:
量程一般是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