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每次保存都很慢

楼主(2022-06-21):
以防突然断电,我都会每个一段时间保存一下,但是每次保存时候,左下角都有这样提示“saving PCB Ffile PCB 6.0  binary file”,超过一分钟还出现电脑死机,什么情况?

网友:
在History文件夹里面有每一次你画板保存后的档案,格式是RAR,解压缩后可以直接打开。上次我的文件损坏后也是这样找出来的。祝好运

网友:
存盘的时候会自动生成上次存盘的备份,所以从History文件夹里找到最新的备份就行了。

网友:
在你安装Altium Designer那个文件夹里面,有一个名字叫“History”的文件夹,找到后打开最开在第一的那个压缩文件,这个文件就是软件最后帮你保存的PCB文件。

网友:
在你建立的工程文件夹下,ad装完默认就开启了自动保存。你不会是没建立工程就开始画图了吧。

网友:
使用两块硬盘, 每天工作后, 把工作文件备份一次到另一个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