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和基带芯片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2022-06-21):
射频芯片和基带芯片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
射频:一般是信息发送和接收的部分;基带:一般是信息处理的部分。

网友:
基带信号通常都是指经过数字调制的,频谱中心点在0Hz的信号。

网友:
基带芯片可以认为是包括调制解调器,但不止于调制解调器,还包括信道编解码、信源编解码,以及一些信令处理。而射频芯片,则可看做是最简单的基带调制信号的上变频和下变频。